老师好

楼主(2021-04-25):
请问伺服驱动器坏了买同品牌不同型号的设置一样吗?

网友A:
可能一样,也可能有稍微的区别。要看你怎么用,通讯控制,同样的参数,地址可能不同。端子或脉冲控制,简单设置参数,直接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难说,看是不是同系列的

网友C:
不好说,最好是问一下厂家

网友D:
或许大部分参数是一样的,这个最好咨询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E:
对一下手册看看区别

网友F:
伺服最头疼的是老型号停产,不专业换一个型号很难搞起来……

网友G:
通用不通用还两码事说吧

网友H:
哈,基本不通用,厂家有时候说一样的,设置看了一摸一样,结果还是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