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5):
都知道16平方线以上的铜鼻几乎都是用液压钳压接的,更大平方数的线接铜鼻更要用液压钳。那么:
1、这个压接的方式有国标或行标吗?具体多大的线压几个口有讲究吗?
2、小平方的线,是不是也要液压接?压几道口?

举例:0.5平方线,1平方线之类的,铜鼻怎么压?有这么小的液压钳吗?

网友A:
这么小的不是有手工压线钳;

网友B:
小线用这样的

网友C:
小的有专用的夹线钳呀!用冷压接线端子,不过钳子质量不买好点,压的不紧的话接口发热就麻烦了……

楼主:
已经建议去采购专用的握力压线钳了,谢谢楼上几位指点。感谢YXBK提供的图样,采购是直接按图样去买的。
但还有个问题:这么小的线需要压出几道口子吗?还是只需要压一次,只要牢固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建议去采购专用的握力压线钳了,谢谢楼上几位指点。感谢YXBK提供的图样,采购是直接按图样去买的。
但还有个问题:这么小的线需要压出几道口子吗?还是只需要压一次,只要牢固就好?
小线耳一般只压一道口,因为压接位置也只能压一道,小线耳只压一次即可,因为电流小,大线耳就不行了,电流流量越大,危险系数越高。

网友E:
小的我有时现场就用老虎钳压了,大的锤子都用过,小平方的买史丹利压接钳不错

网友F:
小电线端子工厂批量化有气动压接机,现场用小压线钳子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指点。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G:
有条件的压好后再浸一锡更好,防氧化还能防松动。。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浸锡工艺我没发现现在还有人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小的连接头特别是车间里的零点几平方线的连接头目前还是要浸锡的;安装现场甚至是户外现场的大型、超大型连接头就不讲究这个了……你想浸都没办法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