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PU死机的问题

楼主(2021-04-25):
一个标签印刷机,用的是图二的板子,接一个人机界面,现在问题是人机界面偶尔出现通讯故障,然后机器死机的状态,重启又能开一会,检查板子用的C3C44B0X的CPU,出现故障的时候,板上的PWR灯正常,RUN灯不亮(正常情况下RUN应该闪),检查了CPU的2.5V正常,晶振周围的电阻电容正常,就想询问下,像这种CPU不运行的情况应该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A:
这个不好搞,一般建议换板(PLC)

网友B:
把可拔插座子里面的芯片抠出来重新安装试试,是不是接触不良,要是主板有纽扣电池的话要小心,不能乱扣,数据会不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u没座子,也没电池

网友C:
单片机工作条件。
电源、时钟、复位。
还有某些I/O。
、
、~~~~~~~~~~~~~~~~~~~
各人而言,修复可能性比较低,看看供电滤波电容,我看串口附件有维修痕迹,建议清洗干净检查下焊盘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出现通信故障,前一位维修者把板子和屏通信相关的块子和通信线全换了,也不行,我这次主要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麻烦看看哪些工作条件影响CPU的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没座子,也没电池

网友D:
第一检查干扰,第二检查供电电源是否干净,这个现象就能看出PLC和这种板子的区别了。

网友E:
这个主要是程序问题,单片机里面有看门狗功能,看样子没有启用。

网友F:
cpu死机,不外乎晶振性能劣化漂移,死机关键原因一;
其二是CPU供电电源,电源不纯净(电源滤波电容质量低劣)或者其余器件稳定性不佳导致电压不稳定,CPU不死机行吗
其三就是运行软件编制,超大的运行软件或者发神经一般的操作,CPU处理不过来能够不死翘翘

网友G:
个人感觉还是通讯的问题,一是通讯口相关的硬件,二是通讯程序问题,程序好像是一旦通讯不畅,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直至死机。看看能不能把下边的通讯口用上。

网友A:
这种板卡通常元件的选型和选材都会比较严格的,真正板上出问题的元件几率不算多,电容出问题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看到电容会变形了,晶振这个只能换,你现在是不稳定,先要保证通讯线路是正常再查板卡,查板卡问题,第一步先清洗,确保板卡上线路不会存在轻微漏电造成的不稳定,然后再查板卡上的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生产太紧,将就在开,等几天换晶振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晶振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CPU运行灯应该一直闪,如果不闪就会出现通讯故障,但是不连接屏,正常情况运行灯也一直闪的,和通讯没关系的 现在情况是偶尔运行灯停一下,这边屏就出现通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长期监测2.5V 3.3V 5V都是稳定的,电源的电容也全换过了 但现在偶尔还是会出现运行灯不亮的情况

网友B:
有专业的贴片焊接设备的话(热风枪),上松香挨个集成块引脚吹焊一遍,有可能是引脚接触不良也不一定,这种露引脚的老款处理器,吹焊比引脚在背面的新款贴片处理器好搞多了。

网友B:
如果这还搞不定,先找原厂询价,肯定狮子大开头换主控板,估计万以上的开价,然后借机忽悠管理层提供条件给自己进行技改练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u重新焊过,也检查过没有虚焊,晶振换过

网友H:
现在仅仅是通信有的时候显示故障,实际动作执行还是有的   ?
那就是外面的通信线路有问题,你把线放到外面,不要跟其他线混在一起,看看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通讯,很多伺服和步进工作状态都不正常

网友I(2022-07-26):
主板有纽扣电池的话要小心,不能乱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