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5):
现场很多PT100热电阻使用差不多一年了,但是最近两个月发现热电阻数据出现偏差,现场测量热电阻的阻值和分度表对照偏差不大,但是从现场到子站PLC AI模块接线端这头再去测量,发现阻值偏大了几欧姆,经过PLC换算下来,比环境温度高5-6摄氏度这样,使用信号发生器检查过AI模块,能够正常正确换算相应阻值电阻无偏差,但是从现场热电阻接线过来到plc这边,阻值就变大了,有哪位老师傅能解答一下其中缘由吗?

网友A:
这样看来是电缆的电阻值造成的偏大,从现场到模块有长的电缆线,线径是多大的

网友B:
一般热电阻跟分度表精度都没问题的,楼主检查下补偿线是否有断开,这个在长距离导线中很重要哦。

网友C:
  使用差不多一年了,先检查是否是导线接头出现氧化,锈蚀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的故障。排除接触不良后,则应考虑最近两个月在附近是否新装了电气设备导致的干扰。

网友D:
如果是精密控制的话,真不建议用PT100...有时候线稍微弯折一下,阻值变化就很大的。热电偶用一用,你会觉得很香。

网友E:
既然已经找出布线段有问题,就要现场去检修线路了,不行就重新敷设线路,来排除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缆是3x1.5平带屏蔽的,我推测也是线路电阻,因为从现场到子站至少也有200m左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缆是3x1.5平带屏蔽的,我推测也是线路电阻,因为从现场到子站至少也有200m左右了

1.5平方,不小了,如3楼所说检查一下接头有没有问题,还有电缆有没有经过高温区导致电线老化。

网友F:
PT100传感器很少坏的,坏了就不是偏差几度的问题了,而是偏差几十度了,一般传输线你用到1平方的铜线基本用十年都不会有问题,温度偏差估计是接线地方出现接触不良的多

网友G:
PT100出线用的是两线还是三线,三线会好一点,两线的话电阻会有偏差,实在不行,直接在PT100远程端加上变送器,变成电流信号,这样精度会更好点。
TB上随便找找,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