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modbus文档中没有这两项,是否可以读取这两项参数呢

网友A:
驱动器上都看不到,MODBUS应该也是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读数据扭矩就只能使用外部传感器了是吗?步科的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读数据扭矩就只能使用外部传感器了是吗?步科的都可以

从手册上来看,驱动器是提供不了的,你可以打技术支持电话跟松下确认一下。

关于商品的问询 (规格?使用方法?选定)

TEL: 400-920-9200  受理时间: 9:15-17:15 ( 11:30-13:00、本公司休息日除外)
FAX: 800-820-3097受理时间: 24小时受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