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如题,V16能向下兼容吗?

网友A:
仍然需要项目移植才能在V16上开启V15.1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V16上,能够编译和监视 V15.1的程序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V16上,能够编译和监视 V15.1的程序嘛

首先,你需要移植后才能打开程序,接下来才是编译等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没表达清楚,PLC装的是V15.1的程序,然后把程序移植成V16的,还能监视和编译PLC里的V15.1的程序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没表达清楚,PLC装的是V15.1的程序,然后把程序移植成V16的,还能监视和编译PLC里的V15.1的程序嘛

你可以监视PLC中的程序,但是由于无法从PLC中上载,因此你无法编译和修改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没表达清楚,PLC装的是V15.1的程序,然后把程序移植成V16的,还能监视和编译PLC里的V15.1的程序嘛

你可以监视PLC中的程序,但是由于无法从PLC中上载,因此你无法编译和修改程序.

西门子就是这点死不悔改,很多都是几个版本都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装了V14  V15.1   笔记本C盘都没内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还以为新版本能改善勒,还是需要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