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各位老师好,学生初学PLC 用西门子S7-200 SMART 与变频器做通讯遇到问题,命令地址换算得48193,但命令功能这个不理解是什么意思0001,0002要怎样算,所以请教各位老师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A:
给48193这个寄存器赋值0001就是正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赋值0001吗?0001不管是几进制都是1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直接赋值0001吗?0001不管是几进制都是1对吧
0001是16进制,换算为10进制也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经过多次试机及思考终于学会了,昆仑通态与变频器通讯能实现正转,反转,停止:监控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给定频率,运行频率的显示,但有个问题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正转,反转,停止与监控输出电压,电流,给定频率同时存在时只能正反转有效,监控没有显示,反过来也是如此只能显示频率,电压等。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祝各位老师五一节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试机及思考终于学会了,昆仑通态与变频器通讯能实现正转,反转,停止:监控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给定频率,运行频率的显示,但有个问题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正转,反转,停止与监控输出电压,电流,给定频率同时存在时只能正反转有效,监控没有显示,反过来也是如此只能显示频率,电压等。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祝各位老师五一节快乐!
读写时序没做好吧!读操作循环读,每次读操作完成后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则执行下一个读操作,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这位老师的指导,原来要做读写时序啊,呵呵,这个还真不知道.我在想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