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最近遇到了个奇怪现象,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同型号伺服电机,编码器用的也是同型号,但零点位置却不同,维修了三个,三个都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比如西门子,只要电机型号一样,编码器一样,零点位置就一样。遇到坏的电机无法读取原来零位时只要参考另一个电机。
电机厂家是ELAU 后来被施耐德收购了。老型号已经很难查到了。现在定位都是按最小运行电流确定零位。
有没有老师傅遇到过?

网友A(2024-12-30):
师傅最小电流法怎么调零

网友B:
遇到过贝加莱老款伺服电机,海徳汉编码器。机械零位与编码器零位都调好了,放在1120上也测试了可以运行。但拿到客户现场就不行,飞车。目前怀疑编码器的数据写的不对,原机读出来的数据不对。

网友C(2025-02-08):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里执行零位辨识,这样一来,就只能专伺服配专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