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请问各位大佬,台达DVP 12SA2怎么和西门子SMART LINE屏通讯……要加模块吗?

网友A:
很怪异的配置。
弄个西门子的品牌门面忽悠人。
理论上支持欧姆龙 三菱
台达应该没有。 好像也没有modbu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以前淘汰的机器拆下来的,最近要做一台新机就想东拼西凑一台

网友B:
试试Modbus协议。看看有没有这个驱动。

网友C:
可以,smartline驱动程序选standard MODBUS,用modbus通讯

网友D:
smart line对第三方PLC不是很亲热,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台达自己没有HMI ?

网友F(2022-03-28):
试试Modbus协议,问题不大。

网友G:
Modbus协议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