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运丝电机的正反转原理

楼主(2021-04-26):
以前学的是用两个继电器换相实行正反转,这个是用换相板实行换相,有那位师傅了解的麻烦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双向可控硅代替了接触器,有点就是没有火花寿命长。

网友B:
旁路的能耗制动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旁路的能耗制动电路有问题吧。
应该没有问题,KM2通电时给电容充电,刹车时电容的电放完就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旁路的能耗制动电路有问题吧。
应该没有问题,KM2通电时给电容充电,刹车时电容的电放完就没有了。
学习了,原来是靠电容来制动的。还在奇怪电容做什么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旁路的能耗制动电路有问题吧。
应该没有问题,KM2通电时给电容充电,刹车时电容的电放完就没有了。
学习了,原来是靠电容来制动的。还在奇怪电容做什么用呢。
这个电容第一滤波,第二相对于常规的电路省了一个时间继电器,因为直流电不能通电的时间太长,常规的是加个时间继电器控制,这个是靠电容的放电,反正放完就没有了,没有时间继电器也没关系,这个设计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以上仅我个人分析而已。

网友D:
电子接触器,整个现在有正反转类型的,不过价格贵点,图片上的造价便宜,但有点占地方

网友E:
这个电容的容量得多大哇

网友F:
这个主电路画错了,先从左至右给编号为1.2.3.4四只双向可控硅,KA1不吸时2与4号双向可控硅导通,电机相序ABC,KA1吸合时1与3号双向可控硅导通.电机相序CBA。1与2号上端不应连接,3与4号上端不应连接。

网友G:
线儿画得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H:
没见过,这种正反转里用的可控硅真的是两眼一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