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7):
瓶子在传送带上,到达记号笔下面停下来,气缸带着记号笔下降在瓶盖上点一下然后复位,下一个瓶子接着过来。

我画了好久,单纯的继电器图不知道怎么实现,所以想问问大家。

网友A:
(⊙o⊙)哦,用光电检测瓶子到位,假如你输送带用步进电机,笔上下也用步进电机机构,这样用脉冲控制器的话不用PLC还是方便实现的,你现在的难点是瓶子到位输送带停止笔点一次后输送带重新启动有点麻烦……

网友B:
大概流程瓶子到位停输送带--汽缸下降动作,(记号笔那边需要安装弹簧)-汽缸下降检测到位-汽缸上升-汽缸上升到位-输送带启动,然后循环.是这样吗?

网友C:
不就是在瓶子上做个记号嘛

用机械方式,传送带带动一个机构,定点磕头

如果瓶子在传送带上位置不均,或让其上带有规律,或用上检测再控制磕头笔

传送带为什么要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在瓶子上做个记号嘛

用机械方式,传送带带动一个机构,定点磕头

如果瓶子在传送带上位置不均,或让其上带有规律,或用上检测再控制磕头笔

传送带为什么要停?
师傅说的对,输送带不停,把瓶子搞规则就简单方便多了……

网友D:
看了一下,你的图可以呀,简单画了一下,没你那么复杂,但这里有个关键点,做好机号后瓶子离开光电的时间要比气缸回位的时间短才行。

上下限位用行程开关或者微动开关,光电用那种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A:
气缸下压到位,感应器感应,气缸断电复位的同时输送带重新启动运行……他瓶子间距小的话普通电机是搞不定这样频繁启动和定位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F:
看看这种设计方法是否可行,图中所有传感器通过控制中继来触发动作,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中继,可以直接用传感器控制。注意点是,电机停止和气缸动作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匹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