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24V 电源输入设计

楼主(2021-04-27):
请教下,PLC 24V 电源输入串接稳压管D6、D7,作用是什么,或是应对PLC应用中什么干扰?

网友A:
24V直接给7805,7805压力很大,保持1L观点,降压给7805用,好像线性降压,7805要求是2V压差就行。

网友B:
稳压管在电源电压较低时可以截止从而让后面输出迅速切断,今天一个交换机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交换机不工作,检查发现输入电源仅仅8.5V(额定电压24V),如果那种交换机有这种电路就可以截止,不会走类似弯路

网友C:
稳压管顾名思义就是稳压用的,高压输入保护。

网友B:
前级用200欧姆限流电阻2组并联,这个证明5V电源输出能力很小[肯定低于(24-0.7-1.25)÷100≈220mA,而且还没有计算前级稳压管的压降,如果是5V稳压管的话,输出电流最大170mA],当然如果输出电流大了的话,那个限流电阻早就冒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
LM7805推荐工作电压范围7.5~30V,允许最大工作电压35V。最大输出电流1.5A。
图上电路输入电压24V,工业现场24V电源范围在30V以下(发那科、西门子产品24V电源设计输入最大一般不超过30V),
所以24V输入电压范围应该不是问题,所以这个降压、减小7805压力实际是降低7805功耗、减小其发热?
现在PLC产品电源设计应该是更多使用开关电源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ohm电阻使用应是插件电阻,额定功耗1W(图上是0.5W),允许通过电流确实不会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
LM7805推荐工作电压范围7.5~30V,允许最大工作电压35V。最大输出电流1.5A。
图上电路输入电压24V,工业现场24V电源范围在30V以下(发那科、西门子产品24V电源设计输入最大一般不超过30V),
所以24V输入电压范围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这个降压、减小7805压力实际是降低7805功耗、减小其发热
?
现在PLC产品电源设计应该是更多使用开关电源了吧?
蓝色对的,为了不用装散热片。
微小电流,用线性降压好,电源质量,价格呈压倒性优势
。
开关电源最大好处是对输入电压容忍性强。效率在这里屁都不是,没人关心3,2W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