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1-04-27):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用WORKS 2编程软件了。今天打开以前的一个程序出现打开报错,确定后,点击右上角关闭软件也出报错,关闭软件都关不了了,只能最小化。初初怀疑是软件的问题,卸载后重装三菱最新版的WORKS 2,装不上了,最后装好了一个几年前的WORKS 2,出现的问题如图中所述,打开程序时报错,关闭软件时也报错……大佬们,你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前两天我的WORKS3也出了这样的问题,重装没用,后来把C盘删了一些东西再装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C盘可用空间太少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G也不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G也不小了吧……
我的C盘共计227,还剩41不行,后来剩62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X……我C盘才7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X……我C盘才70G。
尽量删掉一些试试看吧

网友B:
我的老爷机出现整个问题时候就把原来的卸载,关掉杀毒后再重装,其他办法不好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导。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重装了还是不行。再不行就重装系统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先清理了三菱相关的全部软件,再清理三菱相关的注册表,电脑重启后重新安装最新的WORKS 2 ,然后就成功了。

网友C:
肯定是缺少安装文件了,只能重新安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