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7):
MCGS 与基恩士KV8000 PLC 能通讯吗

网友A:
看到个KV1000的

网友B:
这个建议直接找MCGS的技术支持。

网友C:
找客服,他们基本支持的,可能要安装下驱动

网友D:
安装软件后先找找有没有相关驱动,如果没有问一下技术支持。
再没有的话,考虑一下通用驱动,比如Modbus
实在不行就要开发驱动。

楼主:
问了 说是可以的,需要安装MCGSpro软件

网友E:
KV-8000是网口的,如用RS232需要加对应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