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间接寻址

楼主(2021-04-27):
现想把冷库开门、关门时刻记录下来,方便后续分析温度变化情况。
我自己写了一个,发现把VD0、VD4、VD8、……地址里的数据传给同一个地址VD200了,是反的;如何把同一个地址数据(时间是变化的)传给不同的地址——VD200传到VD0、VD4、VD8、……,请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想把冷库开门、关门时刻记录下来,方便后续分析温度变化情况。
我自己写了一个,发现把VD0、VD4、VD8、……地址里的数据传给同一个地址VD200了,是反的;如何把同一个地址数据(时间是变化的)传给不同的地址——VD200传到VD0、VD4、VD8、……,请各位大师指导
最后那个MOV-DW的输入输出对换。

网友B:
vd100 是指针 指向的是vb0的地址
vd200是当前时间?
你的想法是 每次m0.1动作 vd100指针位置+4 传送vd200的数据到vd100指针对应的地址里面去
那么 就是跟ls说的 你最后一个双字传送为什么要把 vb0的地址传送到vd200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