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FR-E700变频器控制回路的接线方法问题

楼主(2021-04-27):
图一是三菱变频器手册的,我原本的理解是用PLC通过控制继电器来形成回路的通断
图二是我看到部分设备上变频器的接法,PLC输出点直接到变频器
两种接法都可以实现,但图二的接法就不用继电器。我想,是否图二的接法就是手册上表达的意思?求各位解惑。。。

楼主:
两种方法在使用寿命上是否有区别?

网友A:
两种接法都可以实现,但图二的接法就不用继电器。我想,是否图二的接法就是手册上表达的意思?求各位解惑。。。
是的,其实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出端就是继电器的常开触头。晶体管输出的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对触头。

网友B:
PLC晶体管输出与变频器相连,该方案的可靠性优于继电器,不存在触点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C:
实际应用大部分都是通过中继转接吧,很少直接接到plc输出点的

网友D:
我是喜欢经过中间继电器转换,E系列是阉割版

网友E:
我没看到过PLC直接进变频器的,但见过SD和STF短接的。

网友F:
变频器上可以切换输入极性,PLC继电器输出的就不用考虑,晶体管的只要通过主板上极性切换对应上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际应用大部分都是通过中继转接吧,很少直接接到plc输出点的
中继转有几个好处,
第一可以不用考虑PLC的输出公共端,全部接正极或者负极。
第二不浪费输出点,有时用到3个功能,但公共端如果是4个一组,剩下一个不好用了。
第三好查故障,直接看继电器灯就能基本判断问题在哪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