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给点思路

楼主(2021-04-27):
前几天来了几台山寨厂家的机器,132KW,起码10年左右,结构超级简单,原先是主板故障,把客户同型号的拆过来先用了,上电正常,运行正常,驱动看波形也正常,想着年头够久了,把驱动供电电容也全给换了,在家带电机测试正常,送客户,然后运行2分钟炸IGBT,也没在意,毕竟年头够久,IGBT也没换,拖回来换IGBT,板子除了驱动电阻烧了其它也正常,然后带小电机后送客户,结果也是运行几分钟就炸IGBT!怀疑电机问题,摇表看了下绝缘也正常!今天再修,无意中摸了一下测试小电机,温度很高,由于机器没有提供电流检测显示,钳形表测量三相平衡,才4A,调整了下载波频率,也没效果!那么问题在哪呢?该机器就只有VCE检测保护和三个自制的电流互感器线圈!

网友A:
电机有时候用摇表测量绝缘正常,但并不代表电机是正常的。这个变频器多次少功率元件,主板肯定还有其他隐性故障,建议还是整个主板换新,功率元件的造价并不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驱动电路应该关系不大吧,现在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驱动电路应该关系不大吧,现在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1、主板PWM信号,还是用用示波器看看;
2、驱动光耦全部换掉吧;
3、母线电容要测一下。

网友C:
1、把电源部分电容全部换掉,检查主滤波电容容量及ESR值,不好的换掉。2、检查驱动部分接插件是否有锈蚀、弹性片断裂或接触不好的。3、主控板与驱动板排线接插件是否有锈蚀、弹性片断裂或接触不好的。4、检查主板参数是否有问题,比如转矩提升什么的。5、所更换主板是否与本机同规格。以前修类似的老机器都是去掉主滤波电容,加带保护的直流电空载运行试机1-2天实验变频器稳定性,不要接散热风机,看温升如何,尤其是模块温度。确认无问题再带载试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能感觉不对,刚打厂家电话,他们说遇到过这种情况,正常,让换一个电机试,还让我放心带大电机。。。。

网友E:
修过老式160-280KW变频器,建议带风机水泵,不要带频繁启停制动的负载,软件限制变频器不好用
IGBT模块建议加10K电阻到G E间 避免接插件氧化导致误触发
驱动板 CPU板如果可能的话用新款更换 太古老的控制太差
电解电容全部更换

楼主:
我认输了,放弃了!今天第三次过去,启动短路保护故障,断电检查IGBT又击穿了!电机问题已经排除,我还带了一台110KW机器过去先测试负载,很正常!

网友F:
母线电容确实有可能,但是要找的化,需要示波器看驱动信号,母线电流

网友B:
母线电容容量降低,吸收平抑母线电压波峰的能力降低,特别是大功率大电流电机负载运行,IGBT在大电流PWM开关脉冲工作状态下,使电机绕组产生的自感反峰电压极高,母线电压纹波过大,电压峰值极有可能超过IGBT耐压。
小功率试机正常,额定大功率时,问题来了。。。母线电容第一嫌疑对象。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更换IGBT是三路一起换的还是只换损坏的?大功率变频器IGBT短路击穿,其他的要做测试才能使用,要不就全部更换。一桥臂损坏其他桥臂IGBT会有隐性损伤,未经确认可能会出现连续损坏模块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全换了的,2台机器,A机炸了,修复再炸,换修B机,再把B拉过去启动就击穿!虽然有可能,但没那么倒霉2台机器主电容或者连接线同时有问题吧!现场电机线用的2根120的线并联,部分埋入地下,难道分布电容大?!

网友C:
电缆并联、过长,降低载波频率到最低,加输出电抗器;分布电容大应该保护,不应炸机,除非保护不起作用;还有可能电缆连接出错导致炸机。以前记得有个厂子送修变频器有两台连续两次炸机,修复后试机均正常,去现场发现那厂子电工接错线。

楼主:
线接错不至于,炸了第一次我就自己去现场了!等着吧,他们急着用,我也暂时没办法,等他们厂家修回来看看动什么就知道了,找不到原因十分不舒服!

网友G:
修复完你是怎么测试的呢?直接装机测试还是驱动板电源板主控板+IGBT模块开机测试?
IGBT触发排线要换掉,直流母线电容用电桥打一下~

网友H:
电线是有颜色的,颜色一致就不会出错吧。

楼主:
今天返厂回来,多坚持了几分钟,IGBT炸了,然后,发现电机冒烟,烧了!客户打电话叫我分析一下原因,我也头大,之前用110KW 四方变频器带它132KW电机,都正常,唯一就是它电机用的2组线,我嫌弃线太硬就只用了一组,难不成真的因为它电机线埋地下久了,分布电容加大?!

网友I(2021-06-03):
回复 网友D:
检查主回路滤波电容

网友J:
如果确认驱动电路没有问题,那就大胆的一次性换掉所有模块 模块一定要正品

网友K(2022-12-02):
头疼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