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故障问题

楼主(2021-04-27):
各位师傅好!遇到了个通讯问题,烦请师傅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组态王与信捷XCC 系列PLC无法通讯:数据没能读取到,PLC有两个232接口;我更换了新232通讯电缆,更换COM口;检查了MODBUS 接口(设备管理器是COM1,组态王里面是com4是绿色,我改成COM1也通讯不成功);我用笔记本电脑连接PLC 232两个口,port1被占用,PORT2通讯超时,笔记本连接其他机台PLC,是可以连接成功的,现在疑惑是不是232接口坏了,还是组态王哪里设置不对?因为组态王还和一个数字仪表还连接着,为什么设备管理器,串口驱动只有一个COM1?谢谢!!!!!

网友A:
plc编程软件试试就知道口是否坏了

网友B:
我用笔记本电脑连接PLC 232两个口,port1被占用,PORT2通讯超时,笔记本连接其他机台PLC,是可以连接成功的,

你应该是用编程软件连的吧,如果这样的话说明电脑串口没有问题,PLC的通讯口不行,试试编程软件里面的 上电停止PLC功能 ,

这个要插port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