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有效的规避高额用电处罚

楼主(2021-04-28):
目前国内对电量消耗较大,好多企业被要求控制用电量,如果连续用电量超过xx分钟之内电量过大,会被要求按最高电量计费。因此控制连续用电量对企业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那么现有的电能表一般都是国标DLT645 2007或者1997的电能表,他们都有485接口,只要将其接入到PLC或者上位机中,就可以做出报警提示,或者是参与控制,可以避免高额用电量的处罚。

网友A:
具体用电量就是企业自己申报,或者说自己去申请。自己企业的情况自己应当清楚。用超了罚款也应该。还有就算真的用超了说明公司业务很繁忙。老板高兴也来不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有了这种方案的话,能够对企业用电量有所了解,做到心中有数,即使是超了 也知道大概超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有了这种方案的话,能够对企业用电量有所了解,做到心中有数,即使是超了 也知道大概超了多少
想知道自己公司实际用电量,现在公司配电室都配有双向终端,在上面你可以查询天、周、月、年最高用电量。只是麻烦一点。
而且公司去申请用电量一般都是经过核算,超用电量的情况很少。当然死扣的业主也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主要是能够及时对使用电量以及需要监视的参数做一些监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