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8):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想在两台单机的WINCC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不知道wincc变量管理中哪个驱动可以让两台WINCC之间可以直接通讯的?谢谢.脚本已经编写好了,不知道往哪个驱动送出去.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既然用上WINCC,盲猜肯定有PLC,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传输数据至PLC,然后再读取

网友B:
opc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当然OPC.

请参考:
[万泉河]WINCC通过OPC访问自身WINCC数据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Story.aspx?a_id=1224607&b_id=82&s_id=0&num=10#anch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种笨建议,尽量不要有.

将来这种项目被人学习看到的时候, 一眼就看出来原设计者的笨. 会笑话大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