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8):
S7-200 SMART监控时 提示:无法处理命令 我电脑(小黑E14、win10家庭版)是用PPI485连接,PLC和SMART LINE屏以太网连接,拔掉网线也一样。有时重新上传后又可以正常连接,但是没过几秒就马上又断开了。另外就是发现监控连上后开启图片中的按钮,就不会出现断连,但是整个编程软件操作会出现卡顿现象!请教各位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加一个交换机或者无线路由器,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么,为什么要用PPI呢!

网友B:
要么就加个交换机吧,挺好

网友C:
smart都是加交换机,没用过PPI

网友D(2022-03-24):
都是加交换机,无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