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8):
   大家好,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有个小项目是测试一种碳纤成品的耐压和疲劳的压力测试,是用气缸重复压这种材料的,要读取的数据是压力和气缸运动的距离,我是用三菱5U读取的,可以读到。。屏上也可以显示每次的数据,但公司上层想要得到一个类似波形的图,我现在在屏上显示的是锯齿一样的。。
   我想了一下,用PLC读取实时数据应该都不能得到波形图吧,(我做不到,哈哈)。后来说可以用专门的工控机,成本在1.5万以内可以接受。

我想问 1,用PLC可以做到吗?
      2,有人可以推荐工控机吗?

说明一下,气缸运动频率1秒,1到10次

网友A:
数据读取和存储,再加个触屏(支持U盘读取)都可以做
就事论事,汽缸运动频率是1HZ的话,这个对选型要求比较高

网友B:
就我现在用的汇川的触摸屏,有这个功能,采集周期是100MS的,实际的话没有测过;还有一个问题是触摸屏存数据的话只有一、两千条信息,存的太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目前用威伦屏,出来的图是锯齿形的,哈哈

网友C:
这玩意没有1KHZ上的采集频率就是一堆折线,正常都是工控机采购并显示的

网友D:
PLC的模拟量转换速度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触摸屏曲线显示的采集时间达不到,一般是0.1秒

网友E:
PLC实时采集的数据绝对可以在触摸屏上绘制出来,我做过测电机转速的波形图,电机转速是一个正弦波形。采集周期100ms。理论上你这个力的波形就是一个类似锯齿波

网友F:
时间轴(每格显示的时间)改不了吗?
另,
你们测试有点怪异:不是给出明确压力下再得出产品的性能?
比如:
1MPa下,1千次如何如何,1W次如何如何,
2MPa下,1千次如何如何,1W次如何如何.
气缸类似随机压力测量要说明什么?

网友G:
我对楼主这个一秒能运动10次的气缸比较感兴趣,哪里能搞到?

网友H:
1秒一次,是压还是重复就是一压一退?应该不是一秒10次。是说1秒一次,这样测试10次。就是总共10秒。100ms采样plc应该行,但是也像是折线。要想平滑,要用插值或者样条贝塞尔。
普通的电脑插个采集卡就行,主要还是软件。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频率要求1到10次每秒可以调,我自己用PLC做到5次就不行了,气缸都没有运动到底就退回了,哈哈!!
气缸行程可调,压力就不同,主要是调试产品的疲劳,就是在一定的压力下,重复运动多少次就会出现疲劳。
刚刚下班看到大家回复了,感谢

网友A:
机械设计上建议你不要用汽缸,选型有难度,考虑一下凸轮结构吧

网友D:
10次每秒的动作,用气缸估计是没戏

考虑电机带凸轮机构

网友I(2021-09-08):
回复 楼主:
按照你的运动频率100ms更新一次应该可以显示正选图,前提条件得要你的数据是正暶形式的,不然怎么着都不行吧。还有选个能配置变量更新100ms的触摸屏即可,市面很多,这种级别应该还不需要惊动工控机这种级别的来采集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D:
10Hz的频率可以用液压作动器,伺服阀控制液压缸的动作

网友K:
回复 网友G:
正弦气缸听说过没

网友L(2022-05-19):
你可以变通一下,
如果做到和领导要求的图形,那么气缸就需要接近测试物缓慢加压,到达形变距离再缓慢泄压。当然可以不同的速度加降压和位置变化,迎合领导的需求。
领导不是什么都懂的,有时就是压力的斜率线性变化,硬说出个正弦变化,你就迎合他,当然有的测试物特性类似这样的变化真不好说。

网友M:
用汽缸来做这个试验是设计上的缺陷,汽缸运动是靠气压传递实现的,空气压缩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决定频率不能太高。像楼上说的因采用电机转动带动机械结构伸缩比较合理。

网友N(2022-11-10):
这是个“高速”采集和处理的问题。
根据你的要求,采样必须在1K以上。
能采集和处理的只能是Ni的LV软件,采集硬件国产的也很多,通道少可以考虑USB类的,一般都能到50k,因为只有记录显示,没有复杂的分析和运算,所以采用公版的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