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端口问题

楼主(2021-04-29):
原来写程序的人把信捷XCC系列,密码及程序都没有了,我知道程序无法破解密码的,但是老板非要说用三菱的破解能破:非要这样折腾一下。自己给自己埋坑,结果现在被连线的端口被占用,现在有一个端口被占用,会不会把端口也搞坏了!!!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让老板弄

网友B:
坏了就维修。反正要重新编程了,换个新的plc也无所谓了。

网友C:
给老板 说按他的指示,结果PLC挂了,让他重买一个,看以后他还敢不瞎搞;

网友D:
老板怎么说,你就怎么搞,坏了又不是你赔

网友E:
这种半桶水老板最恼火,自己懂一点点,有时跟他解释,还觉得别人不行,好像在忽悠他一样。有事还要故意诈一下,说之前听谁说过是可以的。

网友C:
这样的也好,直接给他说PLC报废,让他出钱买新的,搞二次肉疼了以后就不会乱指手画脚了;

网友F:
可能这样搞,他们老板就开了他

网友G:
老板说啥就是啥!我们打工的就是这样,不需要围着客户转,只需要围着老板转就行了。只要搞把老板搞定了就可以加薪升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