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9):
两地控制接触器启停,两地都带运行指示灯。本地指示灯正常,现场操作箱指示灯带感应电380指示灯。启动一个,现场所有指示灯都亮,共60颗控制线,电缆不带屏蔽,该如何解决感应电问题。加继电器肯定是不行了,没有空间了。

网友A:
是不是接地没做好

网友B:
指示灯换那种氖泡的试试……

网友C:
别用380做控制,容易串,最好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分开

网友D:
用好点的指示灯,变压器降压的,不要用阻容降压的。或者给指示灯并联一个电阻消耗掉微弱电流。

网友E:
并联个电容试试

网友F:
把你的指示灯换成那种古董的白炽灯那款,不过现在不好找,估计仓低货还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线缆不带屏蔽。10芯电缆 共5颗。线缆太长。

网友G:
指示灯用直流24v试试

网友H:
并一个电阻在指示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