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Bⅰt01一Bit15啥含义?

楼主(2021-04-29):
默认却是00lF。设置频率。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Bⅰt表示位,001F又表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Bⅰt表示位,001F又表示啥?
0-15共计16个参数显示,哪个参数要显示,就把该为设为1,然后用16进制数表示,001F化成二进制是0000000000011111,这就表示00-04位的参数都显示。假设你想显示最后4个,二进制就是1111000000000000,化成16进制就是F000,那么就设为F00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ⅰt表示位,001F又表示啥?
0-15共计16个参数显示,哪个参数要显示,就把该为设为1,然后用16进制数表示,001F化成二进制是0000000000011111,这就表示00-04位的参数都显示。假设你想显示最后4个,二进制就是1111000000000000,化成16进制就是F000,那么就设为F0000就可以了。
谢谢大神,今天操作了一下。确实如此。祝您五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