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型号问题

楼主(2021-04-29):
台达伺服有两个系列ECMA和ASDA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压

网友A:
好像前者是电机型号,后者是驱动器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下好像没错 台达驱动为啥搞这没多款B2 A2 A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好像没错 台达驱动为啥搞这没多款B2 A2 A3

宝马为啥搞这么多款 X5 X6 X7

奥迪为啥搞这么多款 Q5 A6 Q7 A8

网友B:
晕;
ASDA开头是驱动器的型号,ECMA开头的是电机型号;

网友C:
哪家的系列都不少
没有10个8个系列的都不算生产伺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