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9):
大佬们,咨询下,继电器输出的plc,现在想法是直接带动380V接触器,com接跟Y分别接两相电,正常的小型接触器,动作电流应该远小于1A,现在担心内部电气绝缘效果能否撑住。手册上是AC250以下.

网友A:
我举个例子,这种继电器见得多吧,铭牌说触点是250v,我们也用它玩过380的小电机,电气绝缘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机子上的铭牌,虽然确实能用,会急剧减寿。玩玩可以,勿用在生产。

网友B:
加中继过渡

网友C:
都告诉你是AC250以下了,就老老实实加继电器转换吧

网友D:
为啥不用中继转换呢,又不贵,万一烧了,这个点就报废了,PLC内部输出点损坏可比更换一个中继麻烦多了

网友E:
不是,你接触器线圈是220的啊,是在限定范围内的啊,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F:
我也是这个意见,你控制的是线圈,主触电才控制的是380v。没问题啊。当然最好还是过渡下为好。

网友G:
你想想以后换PLC上的继电器方便呢还是换外接的继电器方便呢?

网友H:
如果你的接触器线圈是AC220V,可以直接带;
如果线圈是AC380V,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再带;毕竟你外面换个中间继电器比换PLC线路板上的继电器无论时间及成本都要小的多;

网友I:
正规做法就是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J:
我们一般用线圈电压24v的 接触器,带380的电机, 当然功率不是很大了

网友K:
老实根据人家手册办事,该用中间继电器的还是要用

网友L:
看下PLC继电器触点耐压,大于380可以用。但不要用于频繁开关的场合。

网友M:
1、先查看接触器线圈是不是AC220V是则可带;2、建议最好加中间继电器隔离,这种大功率如果直接用,烧坏了很难找替代品,代价也较高

网友N:
不要用380的接触器啊!
220v的又不是没有, 而且用的是大多数。
为啥非要挑战个高难度!

网友O:
楼主已经说了是380V的接触器,估计接触器功率应该不是很大,应该不超65A,这样的接触器线圈吸合功率应该在60~80VA,吸合后线圈保持功率在15VA左右,PLC触点完全可以直接驱动,为防止线圈短路烧坏触点,一般加中继驱动。不过按楼主的方式接线,肯定烧坏PLC触点,COM接A相电,Y接接触器线圈A1端,A2端接B或C相。

网友P:
触点距离1mm左右 老老实实用220V加阻容吸收 要不然不耐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J:
DC24V的接触器要比较AC220的贵好多呢。

网友Q:
加中间继电器吧。把plc点烧坏了,不值得。

网友A:
中继吧,plc还是重要些!

网友R:
除了少数特例,还是老老实实加中继吧。这种情况要考虑的不是内部绝缘,主要是内部触点电流、灭弧能力,负载是电感型负载,有时还要考虑动作频率。

网友S:
想啥呢。

PLC输出点位----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小功率电机倒看见有人用中间继电器直接带的,反正我宁愿加一个接触器,耐用,好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