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9):
能否在plc连接后读取物理地址?怎么看?有经验的帮回复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在plc连接后读取物理地址?怎么看?有经验的帮回复下谢谢
那取决于你使用的PLC品牌,部分PLC有特殊寄存器用于存放MAC内容。

网友B:
这个你用以太网地址搜索软件,都可以找出来MAC地址

网友C:
下载一个IPbook,扫描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