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条欧姆龙zen 的编程指令

楼主(2021-04-30):
就是使用一个二位五通电磁阀,光电接近开关感应一下,就切换电磁阀的其中一路,再感应一下就切换电磁阀另外一路。如此循环。也就是每感应一次,电磁阀就换向。
请教一下光电感应和电磁阀的接线方法,以及输入的编程指令梯形图。拜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使用一个二位五通电磁阀,光电接近开关感应一下,就切换电磁阀的其中一路,再感应一下就切换电磁阀另外一路。如此循环。也就是每感应一次,电磁阀就换向。
请教一下光电感应和电磁阀的接线方法,以及输入的编程指令梯形图。拜托??

网友B:
第一次知道欧姆龙有这个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C:
2位5通电磁阀的话,你直接用信号控制对应输出就行了,其余气逻辑电磁阀会帮你搞定

网友D:
两位五通的阀只有一个线圈...通电断电就是两个位...
直白点 你的控制逻辑就是
有A启动信号 b光电开关信号
A启动按钮按下进入运行状态【可以是上电也可以是梯形图的逻辑】
b每按一次切换输出线圈状态...
百度单按键启停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