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个PLC通病

楼主(2021-04-30):
由于故障现象一样 以及使用时间接近估计是PLC内部被设置了时间锁 其中有几台干脆就是没电迹象 我想破拆一下研究研究 看了 都是交流220伏输入 问一下高手们 问题能是在内部电源输出端吧

网友A:
我出运费寄一台来研究下!

网友B:
这个也不一定是时间锁,我司在2年中坏了4个施耐德PLC,工龄大概在14-15年,基本都是电源板寿命问题。我感觉很正常

网友C:
电源都不亮了 和时间锁正常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D:
FX1N的时钟是靠电容保持的,随着使用时间电容的容量下降,停电时间超过一个礼拜很多PLC的时钟就初始化了(好像是上电回到2000年一月一日零时零分零秒),不过FX1N是假货仿品最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一定是时间锁,我司在2年中坏了4个施耐德PLC,工龄大概在14-15年,基本都是电源板寿命问题。我感觉很正常
服役时间都不超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1N的时钟是靠电容保持的,随着使用时间电容的容量下降,停电时间超过一个礼拜很多PLC的时钟就初始化了(好像是上电回到2000年一月一日零时零分零秒),不过FX1N是假货仿品最多的,
这个PLC是三菱的 可能是正中的 本身很重的样子 做工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一定是时间锁,我司在2年中坏了4个施耐德PLC,工龄大概在14-15年,基本都是电源板寿命问题。我感觉很正常
服役时间都不超两年
没电迹象大概率是电源板故障,如果有时间控制,一般只会对输出有影响,不会影响正常信号采集

网友D:
时间锁简单啊:FX1N的随便网上搜一个软件就可以解锁,看看程序啥都明白了

网友E:
程序不能运行可能有时间锁,都没电了肯定是PLC电源出故障了……

网友F:
FX1N 24MR 2016年已经停产,你的很可能是假货,
三菱的质量没有这么次的,下图是我们05年安装的,现在是21年,仍然用的好好的

网友G:
通电不亮明显是电源板烧了,与时间锁扯不上边;

网友H:
都没电的现象了,跟时间所有毛关系

网友I:
FX系列出问题太常见,不过都是电源板问题多,IO板相对问题少一点

网友J:
不用破拆(破坏性的拆除),直接松螺丝捅塑料扣即可拆卸研究,这玩意不通电也简单,查电源供应电路板部分,最简单的检修就是查看电源板输入部分的保险管。

网友K:
正品三菱的FX电源板算是用料扎实的了,做工也不错。

网友L:
仿的很多,
时间锁不影响输入

网友M:
拆开研究一下,如果是电源问题相对好解决

网友N:
换电源板上的启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