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30):
各位同修好!现在我用三菱FX3S的PLC做一个程序,我建立了一个FB块,里面要用到定时器TIMER,但是里面的定时器都是100ms单位的,我现在要使用10ms单位的,怎么做啊,请好心人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同修好!现在我用三菱FX3S的PLC做一个程序,我建立了一个FB块,里面要用到定时器TIMER,但是里面的定时器都是100ms单位的,我现在要使用10ms单位的,怎么做啊,请好心人教我一下,谢谢!

请驱动M802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教!我先试一试,不过我这是计时器是用在FB块里面的,是形式参数的,虚拟的,不是用在MAIN主程序里面的,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