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调试台达变频器,能正反转,读不出数据

楼主(2021-04-30):
如图所示,我发送010620000012,能正常的启动变频器,但是就是不能读数据出来,发送010321020004 CRC验证码是串口助手自己加的,但是就是没有数据能读出来。,请教大家一下,
我把变频器的参数回复了出厂值,也不行,这也是找到不办法了

网友A:
读两个字看看
01 03 21 02 00 02 6F F7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试过,我还试过只读一个字,也是不行,如果把变频器的通信超时的的参数调到1秒左右,串口助手一发读取命令就会出现CE10的报警,表示通信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试过,我还试过只读一个字,也是不行,如果把变频器的通信超时的的参数调到1秒左右,串口助手一发读取命令就会出现CE10的报警,表示通信错误。
通信超时设置为0再试试看
什么变频器呢?台达?信捷?

网友C:
估计内部EEPROM损坏,数据无法存储和上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内部EEPROM损坏,数据无法存储和上传。
但是可以启动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达的变频器,VFD-M的,如果把超时的设为O,则不报错,但是也读不回数据,发送读的命令,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接收数据的灯也不闪,还请您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的变频器,VFD-M的,如果把超时的设为O,则不报错,但是也读不回数据,发送读的命令,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接收数据的灯也不闪,还请您指导
你发的读命令截图我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口的图片,实测的时候,串口已经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图下上的这个命令,实测的时候串口已经打开了,然后这次是只读一个,结果还是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下上的这个命令,实测的时候串口已经打开了,然后这次是只读一个,结果还是没有
用我发给你的工具重新测试,用里面的多校验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D:
可以确定是你的串口没有打开,打开成功的话应该显示“关闭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上图所示,发送的命令,也是没有读出来的数据

网友A:
确认一下通讯数据参数软件与变频器是不是一致的,

看手册默认的是 7位数据位 无校验 2位停止位

软件是 8  无  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所示,发送的命令,也是没有读出来的数据
把变频器通信参数修改为8、E、1
通信协议修改为Modbus RTU
另外发送时,字节之间要有间隔:
01 03 21 03 00 01 7E 3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成了8N1 也是一样的问题,能够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正反转,但是就是不能从变频器读出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