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30):
MCGS触摸屏通过MODBUS RTU通讯第三方的流量计,需要字节高低位的互换,请问MCGS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

网友A:
触摸屏读取数据后通过写脚本将高低字节数据互换,很简单滴

网友B:
这方面C就体现出优势来了。

网友C:
可以在运行策略-循环策略中增加脚本处理

网友D:
可以自定义解码顺序,拿走不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