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30):
同型号变频器(台达VFD-EL),运行频率相同20HZ,一个输出84V,另一个却输出150V,怎么回事?

网友A:
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流,测量工具

网友B:
参数是否设置一样?

网友C:
参数二个肯定不一样;

网友D:
设定最大频率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天去查查看

楼主:
今天这个变频器报故障代码CP30,说明书只解释一句话“内部通讯专用错误码”,毛病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