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下载程序报错

楼主(2021-05-01):
这里面出现的问题是哪个,怎么我一直下载不下去了

网友A:
没通讯上;连接目标里先通讯上再说;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设置错了、也有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C:
没通讯上,先在连接目标那设置通讯,再测试一下

网友D:
com端口没选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