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1):
一台240千瓦电机,液阻启动。由于变压器容量小,现在起车需要并联电容器,还怎么选择。是按容量电容容量选择?这样的电容需要并联几个?

网友A:
最少也得20千乏*12个 电容  先人工全部投入迅速启动电机  补充一下 不知道你的启动方式  最好分两次或三次启动 启动成功后 转动态跟踪补偿

网友B:
有两种办法,一是根据现在电机启动后变压器的功率因数来计算出需要补偿容量。还有一个简单方法直接问电容器厂家让他们给出选型建议。

网友C:
我的习惯是2组电容,一组按照补偿功率因数到0.99选用,另一组直接按照电机额定电流选用(启动补偿用,启动完成后脱开)

网友D:
电机投入运行后也需要补偿的,还是安装个自动补偿柜吧

网友E:
240kW电机如果功率因数为0.8,补偿电容约需200kvar,此时功率因数约为1。电机起动时的功率因数不到0.4,因此加400kvar都不一定够,关键是你的变压器多大?需要电容提供多少无功电流,才能保证电压降在允许值内。通过需要电流就可算出电容量。起动过程中随着起动电流下降要分级切除电容,方法有多种,时间控制、电压控制、功率因数控制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0kW电机如果功率因数为0.8,补偿电容约需200kvar,此时功率因数约为1。电机起动时的功率因数不到0.4,因此加400kvar都不一定够,关键是你的变压器多大?需要电容提供多少无功电流,才能保证电压降在允许值内。通过需要电流就可算出电容量。起动过程中随着起动电流下降要分级切除电容,方法有多种,时间控制、电压控制、功率因数控制都行。
但是我看到一个柜子,电容直接接在接触器下口,和电机并联。处于长期投入补偿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台240千瓦电机,液阻启动。由于变压器容量小,现在起车需要并联电容器,还怎么选择。是按容量电容容量选择?这样的电容需要并联几个?
别以为并联无功补偿电容器是万金油,变压器容量不足万金油来补救?这样以后变压器厂家别研发和兜售大容量的电力变压器了?研发和制造出来也卖不出去的,因为有万金油无功补偿电容器来砸它的市场。

无功补偿电容器的本质,是处理负载在做工时候产生的不良影响(无功功率),你一个马达启动的时候电力本来就不足,连启动都不能启动的时候,哪来的不良影响(无功功率)?

变压器容量和负载容量差异大的时候,就不要指望有捷径来办事。

网友G:
可以加进相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变压器630KVA,但是一般带有其余负载,可能高达300KW,实际上再带240KW电机运行是完全正常的!!
不过240KW的电机启动功率就超过该变压器剩余功率了,启动时会导致整个线路的其余负载产生异常,同时也会给变压器本身带来很大损害,这个应该是你没有考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630KVA,但是一般带有其余负载,可能高达300KW,实际上再带240KW电机运行是完全正常的!!
不过240KW的电机启动功率就超过该变压器剩余功率了,启动时会导致整个线路的其余负载产生异常,同时也会给变压器本身带来很大损害,这个应该是你没有考虑的吧
我就不明白,这个电容器长期并联电机没有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630KVA,但是一般带有其余负载,可能高达300KW,实际上再带240KW电机运行是完全正常的!!
不过240KW的电机启动功率就超过该变压器剩余功率了,启动时会导致整个线路的其余负载产生异常,同时也会给变压器本身带来很大损害,这个应该是你没有考虑的吧
我就不明白,这个电容器长期并联电机没有问题吗?
如果你增设的无功补偿电容器容量太大,要加补偿控制器啊,否则补偿会超补,超补照样跟欠补一样吃供电所的罚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0kW电机如果功率因数为0.8,补偿电容约需200kvar,此时功率因数约为1。电机起动时的功率因数不到0.4,因此加400kvar都不一定够,关键是你的变压器多大?需要电容提供多少无功电流,才能保证电压降在允许值内。通过需要电流就可算出电容量。起动过程中随着起动电流下降要分级切除电容,方法有多种,时间控制、电压控制、功率因数控制都行。
但是我看到一个柜子,电容直接接在接触器下口,和电机并联。处于长期投入补偿状态。
与电机并联始终连接的电容,仅是补偿电机正常运行时的无功,而且不能补足,要防止电机断电后因惯性运转时变成发电机,一般控制在补偿电容的电流小于电机空载电流。对这台电机而言,最多并联100kvar。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台240千瓦电机,液阻启动。由于变压器容量小,现在起车需要并联电容器,还怎么选择。是按容量电容容量选择?这样的电容需要并联几个?
别以为并联无功补偿电容器是万金油,变压器容量不足万金油来补救?这样以后变压器厂家别研发和兜售大容量的电力变压器了?研发和制造出来也卖不出去的,因为有万金油无功补偿电容器来砸它的市场。

无功补偿电容器的本质,是处理负载在做工时候产生的不良影响(无功功率),你一个马达启动的时候电力本来就不足,连启动都不能启动的时候,哪来的不良影响(无功功率)?

变压器容量和负载容量差异大的时候,就不要指望有捷径来办事。
这才是关键点,本来容量不够的话怎么也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0kW电机如果功率因数为0.8,补偿电容约需200kvar,此时功率因数约为1。电机起动时的功率因数不到0.4,因此加400kvar都不一定够,关键是你的变压器多大?需要电容提供多少无功电流,才能保证电压降在允许值内。通过需要电流就可算出电容量。起动过程中随着起动电流下降要分级切除电容,方法有多种,时间控制、电压控制、功率因数控制都行。
但是我看到一个柜子,电容直接接在接触器下口,和电机并联。处于长期投入补偿状态。
与电机并联始终连接的电容,仅是补偿电机正常运行时的无功,而且不能补足,要防止电机断电后因惯性运转时变成发电机,一般控制在补偿电容的电流小于电机空载电流。对这台电机而言,最多并联100kvar。
还真叫你说对了

网友C:
这种补偿方式分为2组电容:运行电容与启动电容。
运行电容补偿电机无功功率,电机带载运行时功率因数在0.985左右为佳,这个是一种陪伴电机运行的;
启动电容,电容器组无功电流按照电机额定电流1.5倍选取,在电机转速达到75%以上切除,或者在电流小于额定电流1.2倍左右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