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2):
FX5U-64MT/ES不加定位模块如何实现控制8个MR-JE-A的伺服?

网友A:
脉冲+方向容易受干扰,直接选用JE-C伺服就行了,FX5U的以太网口可以直接带JE-C伺服

网友B:
不加定位模块,就用二个主机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Modbus-RTU通讯控制吗,暂不考虑两个主机与加定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Modbus-RTU通信控制吗?

网友C:
如果是用JE-C这个型号的,是走CC-LINK通讯

用JE-A和FX5U是可以做MODBUS通讯的,关键是这样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6个位置,2个速度,本体带4个位置,2个速度可以用模拟量也可以走MODBUS,如果都走MODBUS那就带4个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临时接的项目,第一次,这么做伺服已经到货了,不能变了。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用Modbus-RTU控制过,也不知道是否是否稳定。Modbus-RTU也可以做位置控制吧,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它是支持32个从站。

网友C:
用来控制伺服没有做过,稳定应该是没问题的,关键是看你的控制要求了,比如要不要插补,回原点。也就是说你要用到的功能先看看用modbus能不能搞定,另外还有实时性,4个站轮询一周估计差不多要1秒钟时间。

网友A:
Modbus-RTU,实时响应性几乎没有可能,除非你是不在乎响应性要求,如果你真的没有实时响应性要求,干脆用继电器切换脉冲输出,那样成本更加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