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2):
朋友现在去做火车供电维护,他说火车供电大多都是Z型变压器——将3相对称交流电源变压出来单相25KV

网友A:
以前网上说一段用A相,一段用B相,一段用C相,中间有个换相区靠火车惯性滑过去
我得去找度娘确认一下了

网友B:
关于火车供电的问题,百度贴吧曾经出现过火车电力供电设计的专题讨论,讲到火车电力变电站的分布设计,电力滑动轨道接触受电,电力裂相等等,比较全面。

网友C:
那是牵引供电,搞接触网还是比较辛苦的。都是找天窗时间干活。。接触网供电电压是27.5kV,不是25kV。。一个变电所出来一般是A相供上行,C相下行。。B相接地。。

网友D:
很想了解了解火车供电,有没有大师知道的比较多大,说说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想了解了解火车供电,有没有大师知道的比较多大,说说看??

到各大视频网站、抖音上面去搜一搜,有视频还有解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是牵引供电,搞接触网还是比较辛苦的。都是找天窗时间干活。。接触网供电电压是27.5kV,不是25kV。。一个变电所出来一般是A相供上行,C相下行。。B相接地。。
25kV额定电压,27.5kV是最高电压,接触网允许10%电压波动。

网友G:
是的,有朋友在铁路工作,前些年去变电站参观过,进站110kV高压还是双回的。高压变压器好像也就是普通变压器,然后通过一个专用变压器送到铁路上,时间太就记不清楚了。

网友H:
火车供电不是用的普通三相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