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阻启动电气图纸

楼主(2021-05-02):
网上找到的不清楚,需要控制电路图,不带PLC 控制的那种,谁有给我上传一份。

网友A:
我有一套,但得到节后了找找看

网友A:
其实以你的能力可以自己画一个,就是控制个电极上升降,保护参数的话也就是个液体温度,然后就是准备就绪、启动中、启动完成等几个信号

网友B:
基本原理是改变电极距离来达到改变电阻的目的,但很多启动器好像不配套图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套,但得到节后了找找看
节后给我发一下。

网友C:
现在水组柜大部分都是带PLC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水组柜大部分都是带PLC的了吧
是的。不要plc那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当时是给一台700KW电机配的,是将水阻串入定子回路,这种降压方式我认为不怎么靠谱,还不如直接来软启动。不过如果是给绕线电机做软子串电阻启动柜的话只需要将一次变动一下即可,将旁路真空接触器换成短接接触器就可以了。
这台柜子在调试的时候启动了一次,直接导致高压进线跳闸,当时由于生产原困,再也就没敢启动,后来改成了高压变频器。当时我研究了一下二次原理,做了一些批注,比较乱,楼主凑合着看。

网友A:
当时好像也是拍的照片,只拍了二次部分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时是给一台700KW电机配的,是将水阻串入定子回路,这种降压方式我认为不怎么靠谱,还不如直接来软启动。不过如果是给绕线电机做软子串电阻启动柜的话只需要将一次变动一下即可,将旁路真空接触器换成短接接触器就可以了。
这台柜子在调试的时候启动了一次,直接导致高压进线跳闸,当时由于生产原困,再也就没敢启动,后来改成了高压变频器。当时我研究了一下二次原理,做了一些批注,比较乱,楼主凑合着看。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