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2):
优雅笔记本HP640开机白屏,哪位师傅有电路图发个链接

网友A:
通常与屏连接的排线有断路或脱开,其故障现象就是白屏,可以先拆开检查或重插下排线试试。

网友B:
屏幕上一个字母都没有的话,也可能是内存问题

楼主:
排线检查过来没问题,内存也还换过来故障依旧

网友C:
送修笔记本的地方吧;

网友D:
一般白屏大多数是亮度对比度电路问题

网友E:
只说白屏,电源灯亮否?硬盘灯闪不?

楼主:
电脑开机一切正常,一开始还显示桌面面面,后来开机一会慢慢消失桌面画面成白屏,放了几天在开机就成了白屏没有桌面画面。

楼主:
白屏,电脑指标灯正常,就是白屏

网友F:
人家是蓝屏黑屏,第一次听说白屏……

网友G:
有些屏在没有屏开机信号时就是白屏,测量到屏的电压看看  vcc   vcom   vgh   vgl 等等电压大概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H:
显卡损坏的可能性就比较高(显卡内存)。

网友I:
笔记本一般都有VGA输出,弄个显示器试试,要是白屏,肯定是主板或显卡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白屏,电脑指标灯正常,就是白屏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如果正常就是笔记本转轴处排线接触不良,建议送修,或者自行拆卸练手(有被自己修理报废的风险),要是能自己搞报废,可以借口换新机了

网友K(2021-07-09):
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