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2):
在一个很落后的小厂上班,有一个设备一块控制板坏了,现在要用一块闲置的FX1S-20MT代替其中的几个逻辑。没有一个同事会PLC编程,不得已我看了两天资料,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PLC能正常动作。但是目前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就是PLC通220电源后,所有的输入端子与零线之间都有115伏左右的电压,这是为何?

网友A:
等着看热闹

网友B:
pLC的L和N有无接错线?

网友C:
只测下输入端子与COM间没信号时有24V,有信号时0V就行了;

网友D:
正常的,电源的热地和冷地是通过一个电容连接的  所以对零线是有电压的

网友E: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