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风机6级能改成2级5.5

楼主(2021-05-03):
5.5离心风机6级能改成2级5.5吗,风量小,哪位师傅知道请教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能!风机是平方率负载

网友B:
改成4级的都要7.5kw电机了, 你2级基本要到11kw可能才带得动。。

网友C:
先不说电机,机械部分还要考虑受不受的了,6极电机960转,2极电机2880,三倍的速度。
实际中真需要增加这么多吗?
如果差的不多的话,可以加个变频器,把频率调高一些试试。

网友D:
搞反了吧,6极改成2极,你转速会高很多(假如还没跳闸),原来的风轮不换的话,我不信你的2极电机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你意思是改设备,更换高转速的马达?可以试着技改,风机关键看负载,只要负载不超过马达的额定功率就没事。

网友F:
980转的风机转子,稍微有点不平衡也还可以强撑过去,到了近乎3000转,一点不平衡就会把你的转子搞散架!!
转子散架后击穿壳体就是风机爆炸,你真的敢这么玩吗

网友G:
楼主人呢,楼主是想不换电机改电机抽头接线?
还是打算换电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