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200SMART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1-05-03):
都设置好了,按下M1.6伺服没反应动不动,但CTRL子程列里的VD405有变化,VD410速度显示7.2也正常……伺服就是没反应搞了两天了头发都要掉光了……伺服驱动是台达B2系列

网友A:
LMT+ LMT- 为什么没有组态?找原点起始方向如果没有朝原点方向,它会一直
运动,直到碰到极限位再转向往回找。。。不过,你一动不动,和正限负限没关系。
看你的程序,没多大问题。
更多的查查和驱动接线的方向去查查。无外乎就是SMART是PNP输出,私服驱动
器脉冲,方向,接受端相对应的共阴共阳的处理。
建议 :楼主再添一个点动指令块试试,如果电机还是不动,查接线,查设置。。。
也只有这么多建议了。

网友A:
。。。。。又仔细看了看你的程序。。。你最后一行程序好妖啊!---- 你按下M1.6的同时,为什么又要复位M1.6 ???
让回原点完成位M1.3 复位 M1.6 没问题。。。。前面那个那个M1.6 常开去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就是单一根旋转轴找原点,所以用不到极限位,这个原本是一台扭力机(伺服模式的速度与位置控制,扭力是用外加传感器检测)现在要加一个工作模式需要绝对定位……
我监控M1.6是正常置位的,找不到原点M1.3不置位M1.6一直复不了位

网友B:
,看下有没有输出,看程序看不出来

网友C(2023-12-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