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控制台达B2找原点不动作???

楼主(2021-05-03):
我这个原本是一台扭力机(伺服模式:P1-01=06速度与位置控制,扭力是用外加传感器检测)现在要加一个工作模式需要绝对定位……
伺服手动正反旋转,相对角度旋转都正常,就是回原点没反应

网友A:
冤有头债有主
找错对象了

楼主(2021-06-10):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之前没用过台达伺服,后来才找到原因是:DI1点没接通造成的程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