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3):
一台ABB800变频器,矢量控制,带一台350KW变频专用电机,测量电流在380A左右,独立散热风扇转动正常,现在电机温升90多度,但是能带负荷工作,这个现象是突然间温度就高的,过去是60多度,而旁边另外一套设备跟这套配置完全一样,电流也是380A左右,温度却只有60度,现在不知道如何处理?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二。

网友A:
一样的设备,用的变频器也功率一样,那就参数先核对下,如果也是一样,把2台变频器对调下,不就知道是电机还是变频器问题了;

网友B:
你可以把变频器和电机做一下自识别,如果还是温度超高的话也不排除电机问题,但这个要结合当时的工况来确认,有时候变频器的供电电压偏低或不稳定也会造成电机的温度超高的,当然你旁边还有一台同样的变频,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用调换的方法来对比一下,运气好的话,调换了,全部正常也是很常见的事,运气不好,发现电机还是温度高,那就考虑生产不着急的时候把电机拆去维修吧

网友C:
电机风扇的主动的吧,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D:
如果负载一样的话,可以对比听听2台电机2端的轴承声音,感觉轴承可能性大点

网友E:
DTC极其依赖电机模型,所以,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F:
看看两台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G:
1、电机识别,2、载波频率,3、电机散热风机转向,4、检查电机散热风机风量,看风道是否堵塞,5、两台变频器是否同型号,可以对调主控板试验,6、电机运行频率是否相同。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问题已查出,是轴承的问题,这台电机今年三月份已经由其他师傅更换过轴承,但是根据轴上留下的痕迹判断,当初他们拆旧轴承是用簪子从转子一侧硬砸下来的,因为我将这个轴承用液压拉马拔下来时,竟然发现轴上一侧三分之一处有锈痕,按理说轴承内套紧紧地套在轴上不应该有铁锈,有锈说明有空隙,细观察发现有锈痕的地方,也就是在轴承靠紧的二台边上有打肿的痕迹,大约肿出一毫米,就是原来的师傅往外砸轴承时砸在了二台上,这样的话再更换新轴承时这个地方就靠不进二台了,而没有肿的地方却靠紧了,导致整个轴承是倾斜的,所以轴上有锈,现在已经将肿出来的地方磨掉了,将轴承加热平平的套进去,现在运行温升正常,这么大的电机轴承竟然能不装平,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H:
有处理结果反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问题已查出,是轴承的问题,这台电机今年三月份已经由其他师傅更换过轴承,但是根据轴上留下的痕迹判断,当初他们拆旧轴承是用簪子从转子一侧硬砸下来的,因为我将这个轴承用液压拉马拔下来时,竟然发现轴上一侧三分之一处有锈痕,按理说轴承内套紧紧地套在轴上不应该有铁锈,有锈说明有空隙,细观察发现有锈痕的地方,也就是在轴承靠紧的二台边上有打肿的痕迹,大约肿出一毫米,就是原来的师傅往外砸轴承时砸在了二台上,这样的话再更换新轴承时这个地方就靠不进二台了,而没有肿的地方却靠紧了,导致整个轴承是倾斜的,所以轴上有锈,现在已经将肿出来的地方磨掉了,将轴承加热平平的套进去,现在运行温升正常,这么大的电机轴承竟然能不装平,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
前面的维修工不负责任。。。
总公司下属一个生产电极糊的企业,生产设备有些问题,管理者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要求总公司更换称重配料流水线系统
、给料送料系统、产品成型流水线系统。受总公司委托,对这个企业进行设备整改。
经实际检查,发现很多调整、维护、维修的初级问题,正是这些初级问题,造成了流水线的系统性故障。
比如,称重配料流水线系统,共有14个称重料斗,实际使用的有1、2、3、4、7、8号称重料斗。生产管理人员一直反映,料斗称重存在严重问题,要么不归零,要么非线性,要么就忽大忽小,要么几乎不能随重显示,几乎没有重复性。
经实地检查称重料斗,几个料斗不能自由活动。。。每个料斗有8个晃动限位螺杆,全部直接卡紧了料斗。更有甚者,有一个料斗,竟然和后来加装的安全围栏焊死了!
全部重新调整,复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