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电源共正极或负极,请教大家下图两种接法是否可以?

楼主(2021-05-03):
一个电柜,有两组24v开关电源,一组120w供plc和传感器用,另一组1000w供大功率负载使用,负载驱动器运行信号高电平有效,plc为西门子1200晶体管输出型,,plc输出与负载驱动器不做隔离,请教大家下图两种接法是否可以,有什么区别,哪种更好

网友A:
第一种不可行,不是专业的并联可冗余电源,正负极并联运行风险极大。但是专业的并联电源(冗余电源)造价昂贵,一般的客户不肯轻易付钱选择的。
第二种可行,共地(共负极)的目的就是防止控制信号被电磁环境干扰。

网友B:
共负信号可行,很多设备都这样做,共正你的设备不可行,有的特殊行业里特殊的开关电源采用……

网友C:
共负极是常见的事,共正极不知道行不行?
个人觉得共正极应该也可以,无论共负极还是共正极,只要两个电源之间没有回路产生就可以了

网友D:
看负载驱动器接口决定。
光耦输入的话是不要共,
不然,你浪费设计者一翻心思。

网友E:
简单;源极输出的,采用高电平(电源正极端)端并联,防止串线造成烧毁器件较为方便,漏极输出的采用低电平(电源负极端)端并联较为安全

网友F:
plc输出控制负载驱动器,需要共正负?
高电平有效,负载驱动器是高阻抗还是普通的光耦?
PLC输出使用独立com就是了,PLC输出选pnp,还是npn

网友G:
0V公共端并在一起很常见;
正极不要并一起;

网友H:
个人觉得:既然负载驱动器是高电平有效应该选着第二种方案。因为共0,可以保证高电平输出稳定。共+可以保证低电平输出稳定。这种用法没见过,书上是这么写的如果电源负荷不够的话可以并联使用+接+,0接0,但仅限于同系列的电源。本人不建议这样用,尤其是驱动器电源最好是单独的,这样可以防止干扰。电磁干扰会引起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强烈建议分离。

网友I:
我觉得嘛,你可以试试。共负极确实很常见,但是从没见过共正极。楼主让我们开开眼呗。

网友A:
这种才是专业的并联电源。

网友J:
共0V可以,正极是不能简单的并联,要么直接选一个大的,要么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