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气缸用的传感器什么原理?

楼主(2021-05-04):
用一个磁铁靠近,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阻值是170k欧。难道不是一个干簧管?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内部还有电子电路?我百度了一下,没查到资料。

网友A:
应该是发光二极管的阻值吧

网友B:
有些是霍尔元件。

网友C:
好像有2种,一种机械式一种电子式,机械式的好像没有发光管。。。其他就不太懂了

网友D:
普遍说的是活塞上有个磁环,该传感器能感应到磁环,进而知道气缸是伸出还是缩回。

网友E:
内有霍尔元件
这样的开关注意正负极,有的产品反了会坏。

网友F:
分3线和2线制,有正负极,NPN的是蓝色0V 棕色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2种,一种机械式一种电子式,
机械式的好像没有发光管
。。。其他就不太懂了
机械式指干簧管的话,
可以有,多数有。

网友G:
两线的很多是干簧管,三线的应该是霍尔之类,这类传感器不但汽缸有用到,电子缸也是经常用(比如常见的纠偏机的驱动杆)

网友H:
是亚德客的磁性开关,从型号上看是电子式。

网友I:
查找说明书内部回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亚德客的磁性开关,从型号上看是电子式。

谢谢大神

网友J:
里面气缸活塞上有磁环,经过传感器,传感器是霍尔元件,(电动机的把手,还是自行车的码表,还是电动车电机里面感知线圈位置的都有霍尔元件,就是靠磁来感知)

网友K:
带指示灯的磁性开关,当磁铁接近的时候就动作;亚德客与SMC的居多;

网友L:
我们也把这种叫做磁性开关。

网友M:
有时候也叫磁环检测开关

网友N:
就是磁性开关、里面有电路的不然指示灯怎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