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题疑惑

楼主(2021-05-04):
今天在刷电工基础知识,发现自己感知不对了。这是啥情况?

接触器符号不是KM吗?

网友A:
题库是错的,你要想对就得选错得。

网友B:
题库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C:
2015年以后国家元器件符号和IEC符号统一,即采用IEC的单字母,接触器为K,新版GB/T 5094.2-2003,旧版GB/T 5094

网友C:
可以买一本中国标准出版社的制图标准看一下,我觉得物超所值,里面包括自定义符号的尺寸都有标注

网友D:
为了考试过关,他的标准答案是啥你就选啥,根据这题,如果是按照新标准应该是正确(基本上,现在面对的图纸都是这样表示)

网友E:
因为是电脑改题,所以你必须按照电脑的结果答题。

网友F:
我也在参加复审,30多课时,辛苦刷课时

网友G:
K啊,不是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