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4):
请教各位老师,有谁知道汇川md320变频器如何实现以下功能。
我有5台加工设备同时靠一台变频器拖动的电机供料,现在是如何实现任意1台加工设备投入或者停止运行,变频器频率按照设定频率增加或减少。5台设备有可能是任意2台或3台或4台也或5台运转或停止。又如何实现变频器频率的自动根据设置增加减少。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假设开了5台机就运行50的频率,4台机就调到40的频率。如果是这样成倍率的关系话,可以用下图的方法试试。

如果不是这样成倍率关系,可以用多段速,但是用多段速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你这5台机器的开机数有很多组合,就要用PL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5台机器最高运行频率大概10赫兹,大概从4点多赫兹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应该可以就是电阻多大合适不好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应该可以就是电阻多大合适不好搞

这个好办,把电阻换成0.5K或者1K的电位器好了,随便调。

网友B:
5台机器最高运行频率大概10赫兹,大概从4点多赫兹开始,根据这个条件判断,传动系统的减速机要改动一下,不能让变频器长期在远低于额定频率下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实在是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速机不能改了,因为是5.5千瓦电机,减速机好像是1:159,9000N挺大的一个。

网友C(2021-06-19):
用多段速累加形式,加一个设备增加一个多段速就好,多段速最多可以设置8段速,一号设备对应1段速可以设置为5HZ,二号设备对应2段速可以设置为10HZ,当你一二号设备同时启动时给DI3 DI4两个信号,变频器运行频率为15HZ,当你停掉2号设备时DI4断开,变频器运行频率为5HZ,变频器都具备这样的功能每台设备启动给变频器一个常开反馈点接入变频器多段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