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装置?

楼主(2021-05-04):
消防室发现的,具体有什么作用?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看着像液位控制 ---- 我乱猜的。

网友B:
像是流量控制器。

网友C:
PV是化学参数标识吧?你这个电箱是管啥子设备的?简单的说就是传感器控制器,跟温度控制器一个功能。

网友D:
百度百科的解释
光柱显示控制仪 编辑 讨论 上传视频
本词条缺少信息栏,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光柱显示控制仪是工业自动化仪表中常用到的二次仪表,显示控制仪表分为显示和控制调节两块。其一显示功能:显示控制仪表接受检测仪表的输出信号显示被测值,一检测仪表、变送器和传感器配套使用。
光柱显示控制仪
光柱显示控制仪是通过传感器把要测的温度、压力、流量、物位和机械量等传感器送来的测量用数字或光柱显示出来。它能显示设定值、测量值和偏差值,并有上、下限设定,报警输出和控制功能。

网友E:
高位水箱或消防水池的水位显示报警

网友F:
有可能是有毒气体浓度显示,具体看接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G:
估计是液位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高位水箱或消防水池的水位显示报警
对,就是液位用的。。

网友I:
液位计,淘宝上一大堆

网友J:
测醉驾酒精浓度的

网友K:
以为传感器的表,,,感觉这种准

网友L:
液位仪,用来显示液位高度,高低液位报警

网友M:
貌似就是一个给定器